屏幕黑色时有条纹

楼主(2008-01-10):
我的显示器在屏幕黑色时水平方向有一条一条的条纹,这个条纹也不是纯水平方向的,隔一段距离一条,整个屏幕有6==8条吧,比如在进系统前,就一个鼠标等待的时候,或者玩红警在黑色的未探索地形的时候,
这是什么原因呢,是显象管老化吗,这样就没必要修了。

网友:
换个显卡再看一下是否还有这种情况.

网友:

这不是显象管老化。你查一下连接线。如果有条件最好换一条。

网友:
不是显卡的问题,换过好几个主机了。只要不是黑屏的时候就看不出条纹来。

网友:
好象和我现在用的显示器差不多哦,摔过吧?
看看800X600  (WINDOWS经典主题)显示有没有波纹,如果有就没有修的必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