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B问题

楼主(2008-01-10):
客户拿来一块板子 不亮.
我拿过来 点了一下(上面带有CPU 因为客户说不亮 必定上过电 应该不会烧CPU,就没上假负载先行测量 不知道这样做有危害没?)
诊断卡显示00,挤压CPU座,NB SB 还是00,应无虚焊,后摸得SB微热,断电.一前辈过来指点 我说明了情况 他要我上电测电压 测得AGP附近一场管S极无输出,要我找个管子换了下来  再点 显示b0,他测NB的电容击穿,断定北桥挂  说是因为我挂的 理由如下:如果不是我挂的  之前显示的00  在换管子后依旧还应是00,但现在显示b0 所以是我挂掉的,说我在感觉热的时候不断电,可我在刚有微热的时候就断电的
我实在不知道怎么回事 到底是不是我挂的  请前辈高手指点一二  谢谢

网友:
换成是我,当时我就对他说去NMD!
不是你的原因造成的,FF,B0没什么区别。
不过你的维修步骤是不正确的,这是一个教训一定要吸取。
严格的维修步骤首先就是不能收下顾客的CPU,不要给居心不良的客户留下空子钻。其次在测试板上无短路后才可以上电。

网友:
b0是在00 c1之后出现的 应该是过了内存的吧?

我问这个不是为了推卸责任到谁身上 只是想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 知道了原因 下次才不会犯同样的错误

网友:
2楼的经验是多。。。向前辈学习!!!
-------------------------------------------

“他要我上电测电压 测得AGP附近一场管S极无输出,要我找个管子换了下来  再点 显示b0,他测NB的电容击穿,断定北桥挂 ……”

感觉有问题,想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