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I9550晶振不起振

楼主(2008-01-10):
ATI9550显卡,测核心供电和显存供电都正常,测晶振两脚有电压,用示波器测27晶振,无波,手摸GPU无温度不发热,换晶振现像一样.插上显卡时主板测试卡代码只能跑到C1不能往下走.
这种问题应该如何下手啊!我是新手

网友:
你那个是什么板呀!问题要写清楚点.比如:什么型号CPU,内存呀!等等

网友:
我觉得你再查一下GPU供电,要是还是没问题,我觉得GPU可能坏了。

网友:
打一下AD线看看

网友:
学习啊啊啊啊啊啊 :@

网友:
先测供电,再换晶振,然后量AD线

网友(2008-04-03):
这 个 难 搞 了,可 能 是 线 路 问 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