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西数盘做完SF后全盘都是AAAA?

楼主(2008-01-10):
我对西数白盘WD400EB用PCI PC3000做SF后全盘都是AAA,用MHDD无法擦除,做SF前我已检查过SA区和模块都是完好的情况下才做了SF,我当时对硬盘选择的模式是PM2,听朋友说西数要在全安模式下做SF?请问西数的安全模式是怎么样的?如何才能恢复我的盘呢?谢谢各位!

网友A:
做完后,首先检查模块有没有损坏的,然后重建编译,再内部格式化一遍,EB的盘只要磁头良好,盘片没有严重的坏道,都可以做完,不需要安全模式。

网友:
引用 网友A:
做完后,首先检查模块有没有损坏的,然后重建编译,再内部格式化一遍,EB的盘只要磁头良好,盘片没有严重的坏道,都可以做完,不需要安全模式。

谢谢,那我的盘现在都是AAAA了,是否再进去检查模块有没有损坏的,然后重建编译,再内部格式化一遍?

网友:
我来看下,分享经验.非常感谢

网友B:
SF后必须内格
不然全是AAA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SF后必须内格
不然全是AAA的

非常谢谢你的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