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要把电池放电才点的亮,高手进!

楼主(2008-01-10):
我今天修的一快主板   刚开始  不通电,然后我把电池取下来放了下电。就OK了。
但是今天用的用的又死机了,我按了负位就启不启了,但是把电池取了放了电又OK了。请问是什么问题!

网友:
会不会是BIOS问题?量量电池是不是没电了呀!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电池有2.9V  应该够了吧!我在想应该不是电池问题!

网友:
南瞧的可能性吧!但是这样的问题没试过!
换个电池在试试

网友:
同命

和我的主板一样啊,每次都要放电,才上点亮,不然内存会报警啊

网友:
你那主板老吗    可以把南桥与触发开关周围的元件焊一片   也许就好了  我以前遇到这种情况   这种手段解决了不少

网友:
这种板我放弃了。。碰到过两块。一块映泰的。一块硕泰克的。。都是经常不亮。。放下电就好。好了就很正常。。过个两天又不亮了。。一放电就好。。头大。。把32.768,协震电容。i/o还有和触发脚有关的一些小贴片都换了。。还是出问题。。直接放弃。

网友:
这种问题一般是出在比较老的主板了,可能比较难处理了。我之前有遇到过,干脆就不用电池,同样也能正常使用,只是CMOS的设置不能保存。

网友:
你可以尝试洗一下SB看看

网友:
看一下,是不是CPU的频率没有认对.也有可能CMOS电容漏电,把电容去掉.

网友:
检查BIOS电路,不得行在刷刷BIOS也行  在不行就有可能是I/O或桥等了。。。

网友:
应该还是南桥的性能不好吧。以前见过,回厂换了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是V星的845D,也没搞好,好像这样的问题都出在老板子吧

网友:
向楼主们学习,,,偶没遇到过...但还是先学习了,..

网友:
hoho 我们公司就有这样的主板 首先你要排除电池座是否有氧化漏电现象  这也有可能是主板设计方面的问题  我们公司的就是 775的   经过改料有的就能解决问题 不过不是绝对的

网友(2008-04-07):
检查一下电容有没有鼓包的,我碰到过一块这样的板子,换两个电容后,故障排除

网友:
一般情况下是COMS电池的问题呀,可是你好电池是好的,那么你就可以看下跳线帽有没有插好,总之这类问题不好排除的。

网友:
这真是一个头大的问题哈哈

网友:
我的一块板第一次可以开机,重启就开不开了,必须断电后等一会才能在点亮,不知是怎么回事.

网友:
这个问题有点极端啊,真有点搞不懂啊,还得请高手啊

网友:
排除电池座是否有氧化漏电现象  这也有可能是主板设计方面的问题

网友:
这种故障,可能是CMOS电路漏电了,排除一些滤波的贴片电容,有时候能修好板。
我修到几块,要是滤波电容引起的。

网友:
楼主,排除主板故障,短接下电池座试试吧!

网友:
我遇到过这个问题当时是处理的IO和刷新的bios就好了

网友:
刷一下bios试试呢??
建议试下

网友:
昨天我也遇到这样的。。是V星815的板子 ,COMS不能保存。。一保存到26就不显示。。放点就可以的,,,,弄了好久  头大了 `。。。

网友:
个人认为应该是滤波电容漏电,电池座附近的贴片电容

网友:
清洗下南桥有用 检查下看看  估计能够恢复吧

网友:
也碰过,象V星老板子6309就是这样通病

网友:
非要修好,就换SB吧......~~~~~~~~~~~~~~~~~

网友:
看来大家遇到这样问题的不少啊。

肯定是SB及周围元件出了问题。

网友:
刷刷BIOS 看看应该可以!

网友:
此问题,换悼真正。就OK了。

网友:
是啊  这方面的问题真不好搞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