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块AGP9550显卡能正常着机,运行左半小时后黑 ...
有一块AGP9550显卡能正常着机,运行左半小时后黑屏

楼主(2008-01-10):
有一块AGP9550显卡能正常着机,运行左半小时后黑屏在这里请教下各位高手来指点下如何下手维修
显卡
黑屏

网友:
检查下温度和电容先,如果有固定时间出现这种情况的话一般就先检查这两个

网友:
虚焊或者GPU不良……。。。。。。。。。。。。。。。。。。。。。

网友(2008-02-13):
显存空焊和损坏的机率比较大,最好用MATS测试一下

网友:
我也见过这样的显卡,不过他是七彩虹的,我把给gpu供电的两个3055换了一下,过后他就能够使用了,不过你可以试试下,我修好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