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BGA预热台

楼主(2008-01-11):
BGA预热台在BGA的焊接中起到什么作用?要怎样使用BGA预热台呢?

网友:
底部加热的作用,BGA焊接是取用上下加热的

网友:
预热台主要有两个作用,1 减少主板上下温差防止主板变形   2 提高加热速度,并保持上加热头作用在芯片上的温度,防止温度通过主板线路散发造成的降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