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修了N手的T30(已解决)

楼主(2008-01-11):
今天入手一台T30修了N手了,客户描述最开始的时候加电无显修过显卡,加焊过内存槽好用了几天!又出现加电无显了这次

修了两三家之后变成了不加电!
待机电流0.10 正常T30待机应该是0.02,主板上有3.3V 5V1.8V,触发时电流会有0.10-0.09-0.10的变化然后就没有反应了(1.25 1.5 2.5都没有),换过PHM2 tb6808F,晶振32.768无波形无电压!
据客户说之前的维修人员说是南桥问题,但我觉得只凭32.768无晶振这一点来说不足以证明就是南桥问题!

请请高手指点一下,该怎么如何下手啊!捣的我有点晕了!

搞了好多天终于好了,先按短路查,终于发现P15C被动过,焊的还算可以没发现有连焊的但也不规整,为了万无一失取下来重焊,取下来之后发现芯片下面连了,晕,怪不得芯片都不发热,从新焊好,到现在也没弄懂这个是什么东东,上一家的维修人员为什么要弄它,把它换玩之后主板电流恢复正常!但是不能开机,换南桥之后32。768晶振工作,不触发,跑线找出H8更换,加电流上来了但无显死机(电流停止不动了)重焊了BIOS!开机仍然无显,但不死了,用试波器测内存未读,重焊内存槽,加电开机OK!

我搞了好多天啊,唉!

网友:
哈哈,这个板子太烂了我看没戏了,经过这样折腾到你手了.我估计之前做桥BGA做多了,板层都有了断线,之后让他换板子他不干,让维修人员一怒之下把他好的南桥给换下来了.他想到你这里死马当活马医吧,哈哈.  想象力丰富吧.

但是我遇到过很多这样的事情,一般都不抱什么希望,直接让可户换板子.懒的折腾他,每结果,浪费时间,赚不到钱~

完活~

网友:
看得出马先生是位高手,能一针见血说出问题本质。做事干净利落!

网友:
0.10的待机电流,明显就有短路,应该会有地方发热的。按短路来修。

网友:
同意2楼说的,算了,换就换,不换板子就装起来给他吧,有些不懂的人修过的查死你也查不出来什么问题,今天我遇到一台A22M的,拆开一看所有8条腿以上的芯片全焊过,气死我了,换3421后加电了,结果怎么也跑不亮,跑完49就不跑了,正常的话49--52--60的时候就亮了,最后还是没搞好

网友:
刚入手的时候我也是按短路查的,主板是没有过热的原件!也没找到有短路的部份

网友:
感谢楼主几位回答我的问题,我也准备放弃了,但是我想知道大家遇到这样问题的时候是什么样的维修思路!我的思路是先查电压部分,当电压都正常了在去弄32.768晶振无电压无波形的故障!
不知道我的思路正确吗?

网友:
检查晶振的阻值                 !

网友:
有焊過晶振的話..看一下是不是晶振焊反了..有的晶振焊反是不會動的

网友:
待机电流0.10说明有局部短路,查电容、电感,南桥附近的电容

网友:
现在是加电不完全,这个和晶振不起振有关系吗?
我是先解决加电不完全还是先解决晶振不起振呢

网友:
T30 这个型号问题比较多,买这个机器要看人品。
内存槽容易虚焊,南桥和显卡也是。

尽可能买后期产品,就是那种内存盖外凸的。

网友:
感谢楼上各位回答,谢谢                                                 !

网友:
呵呵,这种被弄过的也被你搞好了,思路正确处理问题得当,向你学习.

网友(2008-02-17):
维修技术不错, 不放弃的精神,向你学习...............

网友:
都是高手中的高手,.,....晚辈学习先

网友:
修本本主板就要胆大心细!呵呵呵!楼主也算是修了块铁板了.HOHO

网友:
发现这里高手蛮多的,^_^,向你致敬学习

网友:
修主板的技术非一日所成,楼主的精堪技术让大家敬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