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848 主板

楼主(2008-01-11):
我修一台电脑 屏幕出现 Scanning BIOS Imang in Hard Dyive
下一行是 Bios Autu-Recovering 不知道是那出了故障 请各位高手给予指点

网友:
应该是BIOS出错了吧,
第一行
查找硬件中BIOS镜像           因为技加有些板是双BIOS的...

网友:
正解写法是
"Scanning BIOS Image in Hard Drive "
"BIOS auto-recovering"
(正在扫描在硬盘的BIOS镜像文件,BIOS将自动复盖)
此提示为BIOS损坏,让你从硬盘中恢复.你只要将你的BIOS文件,拷到硬盘的C盘上,然后系统即可重写BIOS文件

网友:
谢谢楼上的回复 写BIOS都用什么 阿多少钱能买到阿

网友:
把主办放以下电说不定就好料!也不以定是BIOS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