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系列ATX电源盒维修经验小结

楼主(2008-01-11):
  使用长城电源的用户不在少数,可是维修资料却少之又少,在此发表一贴,以期抛砖引玉! 为方便阅读,图纸就上传二张(如果占了坛子空间,请版主删除),别的图纸可以在咱家坛子里找到的。
  通过维修一些ATX电源盒,加上阅读一些资料,将一些维修ATX电源盒的小经验,发到坛子里,希望能助上需要此类信息朋友的一臂之力,同时如果有不对之处,还请坛主 和朋友们批评并指正,以便大家共同进步!
  在维修过程中,如果打开电源盒就能看到次级有鼓包的电容,建议先将它们更换掉,特别是对ATX电源盒内保险没有烧断却仍保护没有输出的情况下,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本人就曾遇到过两例,更换后电源就正常工作了.
  另外,修好电源后建议用一个30W5Ω的电阻(用来测试5V带载能力的,测试时间自己把握哟,发热的 )和一个12V的风扇做假负载通电试机1小时以上再上机,试机过程中5Ω负载会发热,请注意!如果修复后测量某组电压低,如12V测量只有10点几伏,可以加负载(风扇)再测,多数即可恢复显示正常值。
  检修过程中如发现次级5V、12V整流管有击穿短路故障时,不要在更换元件后就通电上机,应检查一下相关的5V接口和12V接口(如CPU供电、硬盘供电接口)是否损坏,确认无误并用假负载试机后再上机,以免再次损坏电源。

长城系列电源维修关键测试点: (目前常用的是UPC、TL494或KA7500,它们之间可以直接代换):
1、KA7500B第12脚(供电脚):正常数据: +12V-+20V左右,少数机器26V也属正常。
2、LM339N第13脚(PG输出脚):  正常数据:5V ,第3脚为5V供电,此5V来自7500内部输出。
3、KA7500B第8、11脚(半桥驱动输出):正常数据:+2V左右,用来驱动半桥电路,将300V电压进行功率变换的。
4、KA7500B第4脚(保护脚):正常数据:0V,如为3V,说明电路处于保护状态,应该检查相关电路有无过流过压损坏的元件。
5、KA7500B第13、14、15脚(IC内部输出脚):内部输出5V.

长城系列电源通用IC代换表:
TL494/KA7500B/BD494/BDL494/S494PA/IR3M02/MB3670/MB3759
/MST894C/TL594/ULN8186/DBL494/ULS8194R/IR9494/UPC494
/UA494/TL494CN

常用元件型号:
5V电源管 C3866
功率管   J13009-2
BYW51200  SBL2045CT  S30SC4M
(2009.1.13补充)

这里再补充一点具体检测方法:
脱机待机下,测试整流后的两个大滤波电容上应有+300V左右的直流电压,ATX14脚(绿线,PS信号)应该有5V,LM339的13脚(PG)应该为0V,ATX紫色线上应该有+5V,其他各脚为0V。
短接绿、黑线启动电源后,ATX绿线就为0V,PG为5V,同时ATX其他各脚应有正常的电压输出。继续测量7500或494的第12脚供电脚应12V--20V的直流供电,第14脚应有从内部输出的5V,第4脚(死区,保护脚)正常时为0V,第8脚、第11脚应有1.5--2V的的驱动电压输出。哪一点电压不对,查其相关电路,即可找出故障元件。

最后希望此信息能帮助到一些需要与此相关信息的朋友吧!同时希望有长城维修经验的师傅互通有无,共同分享长城电源的维修经验和心得!让我们一起将长城电源搞定!修好!
有更好维修经验的师傅,请多多跟贴

网友:
长城的,我修的比较多,最多的就是输出的电容坏,通病了,还有就是辅助电源输出的那个滤波电容坏,比较常见.电源都差不多,其他牌子的也一样,电路上没有什么大区别.哦,还有,就是输出的那个电感容易坏,常常是线圈都烧焦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关于输出的那个电感,烧焦后请问您是如何处理的?希望分享一下宝贵经验!

网友:
那个电感,简单的办法就是用同规格的铜丝重新绕制.

网友(2008-02-13):
回复 网友B:

同乐五洲你好我想问一下TL494的第4脚是不是一定在0v 才说不是在保护中?
在多小电压才可以说以经进入保护,我在这个论坛看了好多贴,有的说3v以上有的说5v 可能给个答案给我吗?

网友:
回复 网友C:

3V以上就算进入了保护状态了。还可以测量一下494第12脚,如果12V以上供电,更可以说明辅助电源没问题,问题一般出在5V、12V整流部份。

网友:
PG产生电路由IC1(电压比较器LM339N)、R48、C38及其周围元件构成。待机时IC2的③脚(反馈控制端)为零电平,经R48使 IC1的⑨脚正端输入低电位,小于11脚负端输入的固定分压比,IC113脚(PG信号输出端)输出低电位,PG向主机输出零电平的电源自检信号,主机停止工作处于待机状态。受控启动后IC2的③脚电位上升,IC1的⑨脚控制电平也逐渐上升,一旦IC1的⑨脚电位大于11脚的固定分压比,经正反馈的迟滞比较器,13脚输出的PG信号在开关电源输出电压稳定后再延迟几百毫秒由零电平起跳到+5V,主机检测到PG电源完好的信号后启动系统,在主机运行过程中若遇市电停电或用户执行关机操作时,ATX开关电源+5V输出电压必然下跌,这种幅值变小的反馈信号被送到IC2的①脚(电压取样比较器同相输入端),使IC2的③脚电位下降,经R48使IC1的⑨脚电位迅速下降,当⑨脚电位小于11脚的固定分压电平时,IC1的13脚将立即从+5V下跳到零电平,关机时PG输出信号比ATX开关电源+5V输出电压提前几百毫秒消失,通知主机触发系统在电源断电前自动关闭,防止突然掉电时硬盘的磁头来不及归位而划伤硬盘。

网友(2008-04-26):
你好,同乐五洲.我测过494的第4脚的电压是0V,应没进入保护,但都没电压输出,该从哪入手好呢??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D:

5VSB正常吗?如不正常先查它。
如5VSB正常,测量494第12脚供电正常否?如不正常,查其供电。如正常,测量8脚、11脚电压是否输出正常,如果在12脚供电正常的情况下,建议更换494试之。

网友:
同乐五洲师傅,你好,我的电源在没短接绿线与黑线的情况下,测量494的12脚为15V ,8脚\11脚电压输出2V,第4脚为4V,绿线为3.3V,PG线为0V,请问,是不是保护电路起保护,如果是这样,测量哪些部位来判断故障的所在?一般情况下是什么地方容易出故障?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E:

是保护了。更换次级5V、12V电容。同时肖特基二极管有无损坏。

另:看看张SIR的贴吧,想信对你一定有帮助。
http://www.chinafix.com.cn/bbs/thread-5991-1-1.html

网友(2008-06-05):
你好 我有个电源故障是这样的 请教一下 有待命5V 后面没有输出 用的IC是339  494 构成的电路 494 12 脚有12V电压 8 11脚也有半桥整流信号  13 14 15 有基准5V输出  LM339 第3脚有供电   地跟14脚短接的时候 没有PG发出 9脚没有供电   494第3脚没有电压输出(3脚后级的线路是 经过一个耦合电容103J的到来的 电容另外一边右4.9V电压过了3脚就没有了) 电容我换过了 还是不行 我现在应该怎么做

网友:
回复 网友F:

一起学习,不要太客气哟
查过300V滤波前面的桥式整流了吗?大滤波爆了一般会烧掉前级的以及后级功率元件的,还要查300V后的开关管以及待机5V电路功率?

网友:
我想问一下,用30W5Ω的电阻做一个小时的假负载,是接在3.3V,5V,-5V,还是其他地方,请指点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G:

是接到+5V的,测试+5V带载能力的,测试时间自己掌握哟,发热的。

网友(2008-07-20):
最麻烦的就是辅助电源部分,很不好修

网友H:
同乐五洲 你好,帮忙看看我的这电源是怎么回事

手头两款电源都罢工,先说一款FS P300-60GT
通电+5VSB:5V,Ps-on:3.69V.短路绿线,风扇转,PG:5.57V,+12V端:+10.8V,+5端:+5.58V,-5V端:-3.8V,-12端:-5.7V,KA7500B 12脚23V,13脚:4.9V,4脚0V,拔掉风扇后再重接上,电源保护了,测试KA7500B 12脚14V,13脚4.9V.后来检查了主变换电路的开关管,速流二极管,5脚的振荡电容,都没有发现问题.
请问是否KA7500B不良??
先谢谢了!

附7500B各脚测量电压6脚是否异常?)
1:2.4V     2:2.4V     3:3.5V     4:0.06V    5:1.6V    6:3.7V     8:2.1V    11:2.1V     12:23V
13/14/15:4.9V     16:0V

网友:
回复 网友I:

有可能7500不良,更换试之。

网友:
回复 网友J:

昨天去市场买了两块7500,晚些时间准备换之试试.

因为是第一次自修电源,所有很多问题都想弄个明白.
26日又下午对电源7500@12脚保护时电压为什么只有14V再查了一遍,发现待机时就只有14V,断开12脚,接上200R轻负载,还是14V,但前级就只有一电容/二极管,查之正常啊.  但人为唤醒,12脚电压马上提到23V了.
请问待机时提供的14V电压是否正常?  还是待机/启动后的电压都应在+22V左右 ,变化不大了?
还有,唤醒后的PG电压为5.57V算在正常范围吗?
还有+3.3V输出,只要有负载,电压就为3.33V,如果是空载就只有2V多点了?

网友:
同乐五洲 你好 另一款电源屡烧保险

也是自己的一杂牌电源,拆开机壳,直观发现保险丝烧断,抱着试试的态度,查知辅助开关管CEF02N6A,18V稳压管击穿,C945损坏(未击穿),初步查次级没有发现短路,换上新料(开关管用2N60代的),开机烧保险.
又查,发现还是同样位置的物料损坏,再发现2N60 S极所接的两个低阻值电阻烧开路(1.5R/1W,36R/0.125W),再查与之关连的电容/二极管没有发现异常,次级的整流/431/电容也没有发现异常,如是换上同样的新,开机还是烧保险。
一时限入困惑,于是拆下变压器测量没有发现绕组短路.断开初级,单独用+18VDC直流电源加至7500的12脚(电流很小,没有短路迹象),测得1脚:0V,2脚:4.43V,4脚4.36V,13脚:4.9V.
请问有可能是何种原才导致屡灯保险了?

网友:
回复 网友K:

烧保险,个人拙见:
1、桥堆不良。
2、NTC损坏。
3、02N6A损坏也烧保险,但你更换过了,可以排除。

检查过程中,02N6A漏极所接4.7uF电容建议也更换之。

另外:你用什么什么软件画的图呀?protel 还是PADS?也可以分享下经验哟!

网友:
回复 网友L:

您给的宝贵意见,有一丝不解,
如果是桥堆,NTC不良是会烧保险,但应该不会一起烧后面的管子吧?

图是用protel画的,但此地非软件讨论区呀.

网友:
昨晚换了一块新的7500,情况还是没有好转,(KA7500B与LM393N芯片组合)
在电源风扇转的情况下测得各路输出电压+12V:+10.3V,+5.0V:5.7V,-12V:-8.9V,其它的3.3V,-5V电压输出稳定.PG:5.7V(未知这个PG电压是否正常).

怀疑7500 1脚相连的取样分样电阻,但检查没有发现异常(其中有串一只102的电位器,试调阻值,电压也只能稍有升高).且1脚电压还是2.4V.其它电压如下:4脚:0.06V,6脚3.7V,12脚22V,14脚4.9V.  而且在待机时测得12脚还是只有14V(怀疑这个压偏低).

个人怀疑1脚,6脚,12脚电压有问题,
但1脚有查,电阻没问题,
6脚只接一只10K电阻入地,也没问题.
断开12脚,其辅助输出电压还是只有14V.查过整流管,电容,也没发现问题.

真不知道该从何下手了.难是辅助开关变压器有问题,那就真没得修了................

网友:
请教电源有高频声的解决方案

我现在经常修理航嘉的电源,由于量大,经常遇到修完后,电源经常有讨厌的高频声,采取了多种措施都无法解决。如:更换输出的所有的滤波电容、更换了整流二级管、7500芯片、13009对管、两个大滤波电容、两个反馈的4。7UF的小电容、调整输出的101的电位器。都解决不了高频声。郁闷呀!!!!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
求助大虾,我的长城电源也爆了!

各位大虾,我的电源通电启动时砰的一声就OVRE了,打开更换附电源后已坏元件后,短路黑绿线风扇正常转动,各电压输出正常,(-12V和-5V偏低,只有11.6V和4.6V左右)给+5V加一5.3R50W电阻,-12和-5有所提高,达到-11.8和-4.8,我接上主板和硬盘几秒电源就发出嗡嗡生,接着就冒烟,连 三芯电源线都烧断了,保险丝竟然没断(250V/15A),但哪个大阻流电感(好象叫PFC电感,整流桥前面的)烧了,请大虾们帮我分析下该怎么修?后级哪里有问题没排除?估计换个PFC电感还会烧吧?

网友(2008-08-21):
同乐五洲师傅你好,请问在没短接绿黑线时,TL494的4脚电压如果时3.3V算正常吗?

网友:
可能长城使用的电解质量太差,用上两年的电源盒基本就能看到次级有鼓包的电容。通病呢。

网友:
回复 网友M:

7500可用TL494代用

网友:
回复 网友N:

桥堆,NTC不良,大滤波电容不良.是会烧保险也会一起烧后面的管子.

网友:
回复 网友O:

7500B震荡有问题

网友:
长城ATX300-P4电源故障(一开机就完了)

故障现象很明确:冷机启动时,一开机,三秒钟左右,就自动切断电源.然后要等到一段时间,并且把电源线拨掉开机才能再次重复以上故障现象.否则根本就没有任何反应.我怀疑电容或者是保护电路在起作用,于是打开看,滤波电容有一支出现了鼓包,更换了一对(成对更换),输出整流部分也有两只10V/2200UF出现鼓包,更换后,加电,故障再次出现.并且发现T3线圈冒了一下火花,我急忙断电.但我没有T3相关参数,焊下来后,没法判断是否已经损坏.请师傅指点故障原因及给出参数,多谢!@

网友:
有‘tps3510的资料吗?我的电源用该芯片。

网友:
求救 长城 atx-200sehb-pfc

长城 atx-200sehb-pfc 12V输出电容 (2200U/16V)总是爆不知道怎么回事,测输出电压11.50V也没问题,换新的电容后用不了一会儿电容特热,然后爆。

网友:
12V输出电容 (2200U/16V)总是爆不知道怎么回事,测输出电压11.50V也没问题
---------------------------------------------
电流呢?是不是输出电流过大,也容易烧电容。可加大容量,找负载是否有短路。

网友:
我也有一电源,直接强制启动,风扇能正常启动,20针各脚也基本正常,就是板子不启动,换别的电源能启动,希望高手们告诉我一下,故障在哪儿再测量哪儿?先谢谢了!

网友:
4.7u/50V,换了吗? 还有 FR103等.

网友:
回复 网友P:

能否具体一点,那个阻容件会有故障?谢谢

网友:
请教老师

老师你好!
      我现在有个长城atx 3008sp的电源 ,毛病就是一通电就吱吱响,不知道哪里问题,电压没有输出,声音很大,没有烧保险
5V对地的电阻很大,并没有短路
希望老师能帮我排忧解难
   谢谢!!

网友(2008-10-07):
引用 网友H:
手头两款电源都罢工,先说一款FS P300-60GT
通电+5VSB:5V,Ps-on:3.69V.短路绿线,风扇转,PG:5.57V,+12V端:+10.8V,+5端:+5.58V,-5V端:-3.8V,-12端:-5.7V,KA7500B 12脚23V,13脚:4.9V,4脚0V,拔掉风扇后再重接上,电源 ...

这款已被我修好的,连续使用10小时以上,没发现问题.
原来是接在7500附近的一颗431不良,当时折下来没留意,后来换新后,才发现原来是431不良引起的.
但奇怪的是这颗431不是接在主输出回路的.也没时间再去研究其周围电路了.

网友:
长城ATX-300P4-PFC维修侧记081015

网友:
我有一款电源,300V电压正常,可是次极电压全无。。。查不出
还有长城ATXP4300W-pFC老烧开关管下管

网友:
各位师傅,请问长城电源风扇一转就停是哪的问题呢?7500.339都换过。7500(4)叫保护,但就是找不到问题。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Q:
再详细的测量下Q1、Q2(13009),Q3(C3866)。

网友(2008-11-15):
长城电源 问题
ATX-300-P4 绿黑短接风扇转 ,拿到电脑上没反应,昨天在一个老P3机器上却能用
打开盖子没有元件烧坏现象,请问怎样解决

网友:
大家帮我看看这个电源怎么办?
整块板上只有一个494的IC,待机时,紫色线5VSB正常,绿色线为2.5V,494的12PIN1.3V,更换后也如此。更换后用示波器查494的8、11PIN有脉冲输出。短接ATX的14和13PIN,风扇不转,绿色线拉低为0V,无后极电压输出。在线等,急用。

网友:
回复 网友Q:
这种情况一般是主电源单管工作的表现,应将重点放在13009的基极连接的电阻和4148上,两只管对照检查。

网友:
楼主这篇文章好
楼主这篇文章好,我找好久了,终于找到我需要的图纸了,谢谢!!!

网友:
我也敢修ATX电源了
没事的时候,进来看了不少关于ATX电源维修的文章,我原来就修电视,不会修电脑硬件,现在我也可以修ATX电源了。不过,我还是小菜鸟,好多图纸管理员是不要我看的,要是都能看到那该多好啊!

网友:
达硕ATX-308WB P4电源有点怪
该电源插电,主机就启动一下,但立即会停机,正常启动后一直能工作,换其他电源没有这个现象,请问各位这个电源是这样设计的吗?

网友:
回47#
你的电源有稳压集成431的话,应该查一下它。

网友(2008-12-27):
请问有没有里面IC的在路电阻数据?

网友:
回复 网友H:
您好!
能不能把您的元件库发一份给我,刚刚学,不太会弄,谢谢了,
707264981@qq.com
[
]

网友(2009-04-29):
同乐五洲,我现在遇上一个故障,想请教你个问题:
长城ATX-300SD型号的电源,加电没反应,拆开看也没有烧毁迹象,整流出来有320V,但+5V SB(紫色线)没有,检查有D6的一只管断路,更换后故障依旧,差Q8(C1815)C极没有300V左右的电压,检修到此陷入困境,望能指教

网友:
7500芯片,200v电容爆了一个,另一个完好,换上好电容后,不启动,绿线2V多,外表看没有烧坏的原件和虚焊,应该是什么坏了?

网友(2014-04-15):
请教各位:
KA7500B,待机时8脚2.2V,12脚22V,16脚0.45V,其他脚皆无,(13-15脚也无5V输出)。是不是可以说该集成块挂了?

网友:
上次修好个长城350P4

网友:
电源吱吱响,是那个地方引起的?

网友:
看样子楼主专业研究长城的啊

网友(2014-07-13):
长城系列电源通用IC代换表:
TL494/KA7500B/BD494/BDL494/S494PA/IR3M02/MB3670/MB3759
/MST894C/TL594/ULN8186/DBL494/ULS8194R/IR9494/UPC494
/UA494/TL494CN

这些都可以通用的

网友:
我一堆烂电源 都是保护了无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