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81PE1000MK478主板点不亮!!!!NEW!!

楼主(2008-01-11):
客户送来时,说故障现象是通电3小时后,出现黑屏现象,要等30分钟后才能点亮!
但送来经检查时,是通电后闪断,无复位。我取下CPU后上假负载时,不出现闪断情况,但CPU电压不正常,才0。12V,我查了下电源控制芯片输入电压12V,输出电压0。12V,是不是这个芯片出问题了(芯片型号:HIP6601),请大家帮忙分析下啊,并且空载时,北桥有点发烫。
急——急——急!!!!!!!

网友:
先把你的电源换了再说,看看是否正常,说的情况有点像电源里面的电容有爆浆的,

网友:
这个我已经试过了,并且电源也拆开看过了,不是电源的问题,是主板上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