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蓝屏,有人能看懂E文吗/

楼主(2008-01-11):
开机进系统,看到XP画面的时候马上出来蓝屏

系统引导进光驱一样出现这样的情况~~~~

网友:
出现此种问题,有2种原因:1、内存兼容性不好;2、系统问题。

网友:
电脑蓝屏幕  你要记住STOP  后面的代码就行
、0x0000007B:INACESSIBLE_BOOT_DEVICE
◆错误分析:Windows在启动过程中无法访问系统分区或启动卷. 一般发生在更换主板后第一次启动时, 主要是因为新主板和旧主板的IDE控制器使用了不同芯片组造成的. 有时也可能是病毒或硬盘损伤所引起的.
◇解决方案:一般只要用安装光盘启动电脑, 然后执行修复安装即可解决问题. 对于病毒则可使用DOS版的杀毒软件进行查杀(主战有kv2005DOS版下载). 如果是硬盘本身存在问题, 请将其安装到其他电脑中, 然后使用"chkdsk /r"来检查并修复磁盘错误.

网友:
遇到这种问题 一般都是软件问题 一般都能够解决
1驱动不对引起的蓝屏
2内存的兼容性能不好 可通过在CMOS下调节解决
或者换内存

网友:
硬盘有坏道也会出现这情况的

网友:
是内存的问题。。。。换内存试试看吧,一定好的。。

网友:
四个字送给你:重装系统.

网友:
先装系统,如果还蓝屏就一步步排除硬件

网友:
80% 是系统问题,先重装系统
15% 内存问题     再不行更换内存
5% 硬盘坏了     还不行就测硬盘,修硬盘!

网友:
我碰到过<<开机进系统,看到XP画面的时候马上出来蓝屏>>

我和你一样碰到过我更换过BIOSS或重新烧路就好了

网友:
0X0000007B这个代码修过好多次了,全都是系统的问题,重装后就好了.目前还没遇到是内存引起的蓝屏是这个代码的.(唯有一次,一台清华同方的双CPU的图形工作站,也是时不时出这个代码,重装了系统一个月后,又出相同问题,后来也是搞了我很久的,后来测出来是CPU引起的 )

网友:
我碰到过,重装系统一定能解决。。。。。。。。

网友:
最大的方面是内存和系统

网友:
一、内存的问题
二、硬盘的问题
三、显卡过热

网友:
蓝屏微软的痛呀
怎么弄也不好98蓝2000蓝XP还蓝
VISTA个别的也蓝
真不知道微软是怎么弄的

网友:
去刷新一下BLOS
或者更换下内存

网友:
呵呵,基本上可以肯定是系统的事情啦,一般重做系统大都可以解决的。

网友:
這個問題可以先試著進安全模式.若可以進入安全模式代表您所用的可能是K8系列用ghost片來還原的相容性問題.將intelppm由1改4就可以了

网友:
应该是系统引导驱动坏了!!!试着用光盘引导启动试试!!!

网友:
如果系统 ,内存, 都处理过还不行  ,试着换条数据线

网友:
全部英文翻译

我给你的这段话翻译一下:
发现一个问题,windows被关闭以保护你的计算机。
假如这是首次你看到这个停止的出错屏幕,请启动你的计算机,假如重启后问题依旧,按下列步骤解决:
检查计算机上的病毒,移除新安装的硬盘或硬盘控制器,检查你的硬盘以确认它是否正确配置或中止。
运行chkdsk /f以便检测硬盘损坏,然后重启你的计算机。
技术代码:
中止:0x0000007B(剩下的代码我不重复了,你可以到网上搜索下它的含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