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电路求救

楼主(2008-01-11):
一般的PWR 的两个针角,一脚接地,一脚有高电平.但是今天遇到一块这样的810E主板,通过串些小电阻接地,也就是不是直接接地的.通过测量,这块板子通过83627HF加南桥触发开机.绿线串一个电阻后接一个三极管的C极,三极管E极直接接地,B地串一电阻连到7407.显然,是通过导通三极管,将绿线电位拉低实现开机,但是,问题是,PWR的那一脚不直接接地,开机瞬间能产生由低到高的电平触发IO和南桥吗?

网友:
开机电路的触发开关不需要多大的电流,有的接一个1000欧左右的电阻也不会有影响。

网友:
83627HF加南桥触发开机通过串些小电阻接地

网友:
它虽然没有直接接地,但你跑线路就知道了,它通过小电阻接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