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NF2板不能进系统

楼主(2008-01-11):
映泰NF2板不能进系统,可以GHOST完之后就进到系统选项过一点就黑屏了,再也进不去了,,换了一样的板就正常了,,,应该查哪里?

网友:
查一查,主板的电容有没有爆浆,最好是加悍一下你的主板,还有整合的芯片下是不是有很多的灰尘。以及各项供电是不是很标准。

网友:
还有可能是代供电管的问题,软击穿

网友:
你刷BIOS 试一试?一般是BIOS问题

网友:
我个人觉得进不了系统,蓝屏或其他怪毛病系统是最难搞的了,我这里有一个SIS的主板也是进系统蓝屏,搞好久了还没办法,就是要蓝屏,慢慢来吧

网友:
看电容有爆的没? 供电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