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热CPU座和南北桥用数码风枪

楼主(2008-01-11):
如题,我现在有几块板子都需要加焊南北桥和CPU座,请问用什么风枪好点,最好能写个大概价格,谢谢

网友:
用风枪不行,成功率很低,加焊南北桥和CPU的工具不一样,我们这儿用电炉丝加热CPU座,成功率很高,至于南北桥,工具比这个复杂,没用过,

网友:
风枪加焊成功率太低了,温度不好掌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