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普PC-MJ140R 开不了机

楼主(2008-01-11):
今天客户送来一台夏普PC-MJ140R .故障现象为.不开机.按下开机时只有风扇一阵一阵的转,所有的灯都一闪一闪的.大概5秒钟.然后就自动关断电.测试卡显示为00-03-04-07 然后就断电了 我把电源IC ADP3421 和ADP3410 给换了还是一个样.请大家帮个忙啊?
开不了机

网友:
以你灯显示的情况来看是内存报警或是显卡报警.
1,先把内存用橡皮好好擦擦,之后加焊内存槽试试.
2,按住显卡开机,看看有没有虚焊.
我觉得第一个可能性比较大!
完活儿~

网友:
这种情况也有可能是某一组电源没有输出。你试试看是不是那种问题。

网友:
都试过了.还是不行啊!个人认为是哪里短路了.但不知道从何下手.请高手指点啊.急.在线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