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从系统关机后,主板关不掉

楼主(2008-01-11):
手上有一快MS6551主板,能正常进系统,但是从系统关机后,主板仍然通电,
   开机线路我也查了没什么问题,刷BIOS可惜手上没有 是联想品牌机
请大家看看有什么解决方案没

网友:
你的IO是什么型号呢,此问题与IO有关系 如果没有IO你先换PO连出来的三极管^^^只能一点点试了.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主要是主板不技持这样的电源,原来装是的WINNT系统,关闭系统后总要按开机按钮几秒后才能关机,但有系统关闭的提示。而装了WINXP后,系统关闭后没有提示,只能等到硬盘指示灯不亮后,硬关机了!

网友:

手上有一快MS6551主板,能正常进系统,但是从系统关机后,主板仍然通电,
   开机线路我也查了没什么问题,I/O我换过了 ,刷BIOS可惜手上没有 是联想品牌机
请大家看看有什么解决方案没

网友:
我认为应该是 开机电路 PO 那个三极管穿了致使ATX 14# 低电位给电就开机 所以关不了机 个人意见啊 仅供参考

网友:
我认为如果是 开机电路 PO 那个三极管穿了致使ATX 14# 低电位给电就开机 关不了机 ,但又会重新启动,相当又按了一次开关键,个人意见啊 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