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p4pe2-x求助,cpu无复位的

楼主(2008-01-11):
cpu复位无跳变,只有0.4左右.于是查nb供电,量到到sb的那端只有0.4v,这个是不是不正常?这个电压是由那里提供的?可能是北桥挂了,内存时钟不正常

网友:
到SB的那端?不知道你说是什么。如果你想量NB供电,先量一下NB上的电容吧。

网友:
就是边上的电容,这个电容直接,接电端直接到南桥边上的电容

网友:
是什么芯片组的板? 然后打下这个供电的对地数值,报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