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X6L040J2

楼主(2008-01-11):
一块MX6L040J2,有三个分区,用DM分区显示完毕并完成格式货,重启电脑后原来的的分区还在,想删除硬文件,重启电脑后还是和原来一样,低格也不行,原来硬盘上的内容都还在!有谁能帮帮我啊!怎么会这样啊

网友:
这种情况一般是主芯片的问题,测IDE口其二级管值是否正常

网友(2008-04-16):
老大遇到的问题,我没遇到过啊!所以无法解释哦

网友:
应该是磁头的问题,那种硬盘经常出现这种情况的!!
写磁头坏了,只能读,不能写的

网友:
我也有碰到一个过,我认为是只读,是磁头的问题,因为换板也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