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技嘉 GA-6VEML 主板图纸及说明

楼主(2008-01-11):
我的主板技嘉 GA-6VEML 开机,测试卡显示C1,检测不到内存,请高手指教,最好附带图纸及维修说明,谢谢。

网友:
先看看槽有没有脏,查一下槽的供电,打一下它周边的小排阻,内存不过的帖子有好多,你可以看看

网友:
查一下内存的供电块子有没有烧 ,换一个同型号的芯片试一下

网友:
老主板北桥容易虚焊

压 压 看 吧

网友:
不会吧,跑C1就看图纸是不是太早点,还是按流程跑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