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x的问题

楼主(2008-01-11):
我的ATX电源的整流二极管(220v进来后的那四个)击穿 它后面的标Q1Q2的三条腿的(标 1 3007 502)的也击穿了请问它是三极管还是场管用什么代换还有它后级的变压器的初级绕组用万用表量是0欧姆正常吗?(别的都拆了)

网友:
13007是中功率三极管,一般家用电器上的冷光灯里都用这个,它往往是成对出现的.

网友:
电子基础不太好的建议不要先学修ATX电源

ATX有一个张老整理的帖子http://www.chinafix.com.cn/bbs/thread-22616-1-1.html

网友:
回复 网友A:

把别的电源上的Q1Q2拆下来能互换吗(型号不同)还有它后级的变压器的初级绕组用万用表量是0欧姆正常吗?(别的都拆了)

网友:
13007把别的电源上的Q1Q2拆下来能互换吗(型号不同)还有它后级的变压器的初级绕组用万用表量是0欧姆正常吗?(别的都拆了)

网友:
在别的电源上的Q1Q2拆下来用同型号三极管可以互换。
如果没有也可以用13009带换。

注: 13005是小功率三极管。
       13009是大功率三极管。

看看你的ATX电源功率是多大。自己看着办。

网友:
找些相同的电源拆下来用他替换也可以吗,不一定一样的

网友:
那两个管最好要换一样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