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嘉 HJ-P4I848P主板装系统花屏现象

楼主(2008-01-11):
HJ-P4I848P主板,在装系统老是花屏,换显卡效果一样,换周围供电管也一样,启动到硬盘时就花屏。进安全模式可以。请师兄们分析一下是什么问题????
显卡
硬盘
主板

网友:
系统有没问题,你正常安装看看。还有换内存看看

网友:
装系统,换内存都试过 还是不行与南桥,北桥有没有关

网友(2008-04-02):
花屏的画 一般内存和 显示卡啊 都换过了还是不行 那就可能主板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