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662T-M主板开机无显

楼主(2008-01-11):
今天有收到北京总部发来的两台相同配置的电脑,一台能正常开机和装系统,另一台开机无显。
用金叶王主板诊断卡在坏电脑上测到是26,可是在另一台好的电脑上也是测到26,把CMOS电池放电了,故障依旧,后来把坏主板换到另一台好电脑上,还是不显示,不接内存的话会报警,请教这是主板哪里出问题了?

网友:
AGP槽吧,清理一下,看看电压对不对。接上小喇叭,看滴 了吗

网友:
自带小喇叭(不接内存会D,接了就不D),自带显卡,有PCI-E的显卡槽,接了和不接都一样。。

网友:
是BIOS 坏了 你刷BIOS就可以了

网友:
不接内存会D,接了就不D,说明内存没有什么问题,主要查显卡这部分

网友:
插个PCI是否亮机。
再者排除BIOS。集成显卡不亮,把好机的BIOS刷至坏机上。

网友:
自带显卡的板好多都是跑道26这好象和BIOS有关吧

网友:
可惜了,是保内的主板,不能搞出外伤,只能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