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CMOS电路的疑路

楼主(2008-01-11):
在书上看到这么一段话,故障现象是一主板的系时间不对,重置后,下次开机时间又变成0:00。故障解决办法是查32。768晶振是否损坏,及它相连的谐振电容。我的问题时,如果是晶振坏了,那么主板不就不能开机了吗?我们还有必要查晶振吗?

网友:
晶振可能是不良,不是说可以开机就一定没有问题,时间保存不住就要查COMS电路,最基本就是看电池有点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