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前辈求教dell--gx280开机后几分钟自动掉电

楼主(2008-01-11):
DELL GX280开机使用正常,几分钟后屏幕闪横条,然后自己掉电,再开就有可能开不了,但点开机键后CPU风扇由慢到快疯转,请指教我该如何下手82915B+82801FB.bios还是PMC的,谢谢了
cpu
掉电

网友(2008-02-15):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急切请高手指点一二。
现象:主机通电后dell主板后面板故障指示灯,4个1个都不亮,下载了dell的快速维修手册故障指示等说明,不是电源就是BIOS出问题。风扇疯狂的转,感觉都要快爆炸了。
[
]

网友:
楼主的很有可能是电容的问题

网友:
是否需要测量CPU周边的所有电容呢,希望有接触过此类的朋友,恳请指点。

网友:
一般情况下电解电容有问题,大部分用眼睛都能看出来

网友:
观察了一下电容正常啊。问题依旧,自己顶一下。

网友:
这款机器应该使用的人比较多啊,没有人遇见过这种情况吗?
自己再次顶一下

网友:
是不是风扇不转动了?
你打开机箱看看。

网友:
问题依旧,一通电风扇还是疯狂的转。等待有帮忙的朋友。

网友(2008-06-13):
检查一下CPU底座吧 我也遇见过这样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