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讨论下昂达NF4S主板问题!

楼主(2008-01-11):
今天接了块昂达NF4S板子,用户说点不亮.我插诊断卡看.显示C1  44循环跑,有时跑过了就报显卡错,有时跑的过也能进系统,但是关了机再开就开不了.诊断卡上显示C1  44.我换张显卡就一直点得亮,把他远来的显卡在别的机子上也能点亮.打阻值卡上的VCC+3.3V和VCC+12V电压都有,系统总线电压也正常.有些AD线对地不一样.前几天也接了块昂达NF4S板子问题一样的.用户有两块说拼一块就可以了,所以就没去研究,今天又遇见了.请问高手们见过此现象不啊! 给点思路.

网友:
留意桥是否存在虚焊现象

网友:
我也想应该是桥有问题!  这种芯片组的风扇不转动就会引起桥损坏..

网友:
修好了.  不是桥的问题,是给桥供电的一对场管坏了.他也有电压输出,量不出来是好是坏.发出来供给大家一个思路..呵呵

网友:
就是整合桥的虚焊嘛。。。
小问题。。我遇见几块了
都是一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