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GE-TVM

楼主(2008-01-11):
华硕P5GE-TVM,每次都是代码到52就复位,旋环。内存换了。会不会是BIOS问题?如果是的话,能给我个吗?官网上找不到次型号。

网友:
是什么品牌机上的? 品牌机的型号?提供一下。

另外,根据品牌机型号这个你在论坛里搜一下。

每次代码到52就循环,也有可能是io芯片的问题,在暂时没有找到BIOS的情况下,可以先换IO一试

网友:
52我有碰到过内存的VTT_DDR 1.25V电压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