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像管老化还是高压包老化???

楼主(2008-01-11):
今天接了两个旧显示器,问题 都差不多,都是屏幕上有一跟半厘米左右宽垂直的浅色线,就是位置不同,一个在左侧大约2厘米的位置,一个大约在屏幕的3/4处,尾板电容全部更换,行滤波电容也更换都无效,现在无法下手了,不过由于刷新率变化后那根线的位置也会移动,自己判断显象管可能没有问题,高压包可能有问题,但是就怕判断失误,买了高压包回来也解决不了问题,希望大家给个参考意见,是不是还有哪里没有检测到啊.

曾经接到过一个监控用的显示器,就是由于常时间显示一个画面结果烧屏,关机后屏幕上都有两根黑线把屏幕分成4份,这两个显示器 怎么看也不象那种情况啊,都是家用的 .

网友:
行阻尼二极管查了吗?...............................

网友:
好像是行阻尼二极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