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LENOVO LXB-HF769A 高压包型号

楼主(2008-01-11):
请教,LENOVO LXB-HF769A 高压包型号 ,谢谢

网友:
我到现在还不知道高压包型号怎么识别,不过我看到上面有贴纸,把上面的文字都写下来了,你看看吧。
730-302-P8NS
E70954/LC-11
LCE CF 1628C
LOT NO  OI210

网友:
此机的视放芯片是什么,帮我看一下,我用LM1237/BDCE/NA换上去是乱码,.不知是LM1237XXXXXXX.我收到一台别人取了视放,麻烦下

网友:
应该是这个       LM1237/BDLA

网友:
行输出是   730-302-P8NS

网友:
行输出型号:LCE CF1628A

网友(2009-04-19):
原是LM1237/BDCk/NA

网友:
我修的机是730-302-17p6k-s1h代工不一样可能会不一样的.
有联想LXB-HF769A(CPU来EMS6810 STV9118 LM1237BDCK)的数据.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