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做的SDRAM插槽引脚定义图[原创]

楼主(2008-01-11):
刚做好的SDRAM插槽引脚定义龙骨图,还没有做第2次校对。使用168线的普通SDRAM内存。
先发上来给大家看看。

网友:
修改后的图纸

网友:
SDRAM插槽都是黑色的根本看不清楚,这是反色后的槽子图片,槽子的图片是网上的板子图片上截的,分辨率不够。

象下面的槽子估计就很难看清楚了。这已经是拍得比较好的照片了。论坛上传上来的810、815主板照片上SDRAM插槽几乎什么都看不清楚,黑糊糊的。

网友(2009-07-31):
正需要,但看不明白呢测3.3v要从那面量呢

网友(2009-09-22):
原来内存条上有这么多的供电

网友(2009-12-18):
如果这都看不清楚,建议到医院去检查一下你的眼睛是否有问题。
还建议你不要搞维修这一行了,你的视力不适合做这一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