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圈磁芯断了,如何更换线圈

楼主(2008-01-11):
一辉煌939主板:K8N GT4,如下图,四边形内的线圈中的磁芯断了,第一次遇到线圈的问题,不知如何更换,有什么要求或者注意点,请各位板朋指点一下;
另,主板的桥芯片发烫,不知与线圈磁芯断了有关

网友:
LZ标记的线圈容易烧毁应该算是这款板子的通病。通常都是由于附近的两颗10V/1500UF、两颗16V/470UF电容质量不好引起的。找个扎数相近的即可代换。

再更换好新线圈之前不要再通电了。桥发烫肯定与线圈烧断有直接联系的。

网友:
谢谢版主了,又学到了一点.
我还有一点问题:
1、换线圈的时候用不用认绕行方向
2、原主板坏掉的线圈是5匝的,能否用9匝的大小一样的线圈更换

网友:
继续求助ing ,急啊,怎么么啊

网友:
方向?反正都一样
大小要一样 匝数要一样

网友:
单线圈没有同名端问题,方向就不用考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