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稳压电源输出不准怎么调呢?

楼主(2008-01-11):
我07年7月在上海买的一个笔记本直流稳压电源 输出和实际有0.8V左右的差距,虽然不影响使用,但是心里总是不舒服

比如显示19.0V输出实际只有18.2V左右,我拆开来看里面,所有的可调电阻我都调过了,没有办法调呀!!

网友:
相差这点很正常。万用表误差也有可能呀。不信你在用一块其它的表再测肯定会有这0.几的误差!

网友:
0.8就比较大了......我想知道有没有办法调的精确一些,如果知道误差用倒是没有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