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87541V-VPC 触发问题

楼主(2008-01-11):
联想天逸F30A 945板子
PC87541V-VPC I/O
每次把I/O加焊一下就能开机,过几分钟又不行了,一直这样循环做了几十次都这样。
加焊好后我用放大境仔细看全OK的
你们说是什么问题?
[
]
联想

网友(2008-02-17):
顶,BENQ S52,S53的板也有这毛病

网友:
是不是PC87541V-VPC 旁边的晶振不良或某个电容漏电?想知道最后修好了吗?

网友:
一直这样循环做了几十次都这样?楼主精神可嘉,但是肯定不是芯片本身的问题

网友:
用我原来个DVD的经验.有时加焊某个芯片可正常工作.过会又不行了.其示问题不在那个芯片.而在它附近的电容或是电阻上.因一加热坏件起了变化又可正常工作过会又不行

网友:
长见识,最想了解是怎么解决的。期待中。。

网友:
还没解决呢,旁边的晶振也换过了还是一样
不能开机时,放一段时间,又可以开机了.反复这样
现在不知道如何下手修呢

网友:
肯定不是你焊的哪个芯片的事,我想可能是哪个电容虚汗了.我今天修理个康柏2400即使这样

网友(2008-05-18):
谁有这个芯片的图纸,麻烦上传一份。
有的说,论坛的图纸里有这个芯片的资料,但找了一圈也没有找到。
还有,这个芯片能和PC97551代用吗?麻烦给你确定的答案。谢谢!!!

网友:
型号都不一样,能通用吗?换掉与EC_RESET脚相连的电容试试。。。。

网友:
没有这型号的图纸啊!不知道楼上说的EC_RESET是第几脚???

网友(2009-04-07):
我同意五楼的 它附近的电容或是电阻上.因一加热坏件起了变化又可正常工作过会又不行

网友:
我的是海尔W60开机供电都正常,但屏点不亮,我有点感觉是,PC87541V有问题,我正在找PCL信号看看跑什么带码。

网友(2009-05-26):
最后的结果呢?

网友:
看一下这芯片背面的东西有没有开焊的,比如电感什么的,?

网友:
我一个宏基3480也是这样,不过IO是 华邦的87541V,他们可以 呼唤吗,我端接芯片1和2脚可以开机,但是开机按键处的8脚芯片发烫,型号是1495G.不知如何修啊,待机电压都有, 但是没有电流,难道是我的稳压电源有问题。有的有,有的没有待机电流。

网友:
我看是你的电源有问题

网友:
87541 和 97551 通用的。 可以替换

网友:
在排除芯片焊接良好的状态下,对周边电容加热看看开机是不是正常,如果能开就是电容热稳定性不好,更换,再就是加热南桥看看看了

网友:
不一定是这个芯片周围的元件的问题,这个芯片控制电源MOS管导通的,我认为烙铁加焊是对MOSFET加电从而使MOS完全导通而能开机,因为你说放一会儿,也是慢慢对MOS 加电,而开机!

网友:
那就取下来再重新焊上去啊.

网友:
可能是周边的元件不良

网友:
不知楼主是否有结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