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高手:intel810的板子,接通电源就开机(不按开机键 ...
请问高手:intel810的板子,接通电源就开机(不按开机键)。

楼主(2008-01-11):
intel810的板子,接通电源就开机(不按开机键)。
请问是什么地方引起的?
Intel

网友:
INTEL的板基本上都采用I/O参与触发方式。
自动上电都是触发线路存在问题。
我只告诉你这些,具体的,你可以到论坛找找,好吗?

网友:
一般情况下是CMOS下边的设置问题
另外就是14脚连接的三极管击穿了 如果能够自动关机就是CMOS下边的设置问题

网友(2008-04-11):
请问怎么进入intel原装板的COMS.是810的板子

网友:
明显是绿5V短路了...........楼主跑跑开机线路吧

网友:
进bios该电源管理项 改成off 就行了 保存退出

网友:
你们说的复杂。
楼主跳线清零BIOS
如不会
直接拿下电池
在上上去
如还不行
跑绿线

网友:
回复 网友A:
按F10.............................................................................................

网友:
没有经验下不了啊

网友:
亮了看能否关机呀....
不行就换I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