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3笔记本开机报1803错误

楼主(2008-01-11):
今天来了一台IBM T43笔记本开机报1803,具客户所说晚上用的时候还是好的,第二天上午一开机就报这个错,我拿到之后将PCI卡的无线网卡取掉还报,之后将单主板取掉接屏还是报1803错误,能进BIOS,其他什么也没有用,BIOS换过不行,以前遇到是网卡导致,可换了网卡还是不行,之后换了超级IO,开机新的错误又出现呢,报0177错误,由于客户着急,赶飞机,在两小时内没有搞好,郁闷,客户就拿上走呢,等出差回来在拿过来,有谁遇到过跟我类似的情况呢,大家一起讨论一下!

网友:
IO应该换同型号板上拆下来的,换新IO当然不行

网友(2008-07-29):
遇见过   网卡引起的   不知道你的是不是

网友:
报1803就是I/O的问题1802才是无线的问题报1803你可以重新刷写也可以换原机原型号的都可以以前修过这个故障

网友(2008-09-16):
现在修好没啊?

网友:
报这错就是io的事:换原T43上也行R52机上也行。我前两天看有人说:1802和他一回事:这是误导大家:我再重复一下:1803是IO程序出错你可以刷也可以换:1802是你换的无线模块:没有在本机BIOS里记录过号的所以会报此错:因为IBM出厂时都将装在本机上的无线模块号记录在BIOS里硬盘也是一样:如果你要换80G以上的硬盘等也会报0200硬盘错。这就是IBM在T43 R52机上的改观。你可以通过刷BIOS或用1802程序再DOS下运行一下也就行了。

网友:
印象中T43的1802错误是解不掉的,有那位同行解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