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M180不加电

楼主(2008-01-11):
机器刚开始不加电,拆开之后量了一下各个电压,发现87591L这个片子插上电的时候温度很烫,之后就将他取的换了,呵呵,待机正常呢,一上电,机器可以加电呢,然且看电流也因该亮机呢,上屏测试,可屏测试的时候却发现只显示灰屏,晕了,之后外接显示器,一切都正常, 量了一下屏上的各个电压都正常,现在不知道是哪里的原因呢,显卡北桥集成的,屏线因该也没有问题,屏是好的,现在怀疑还是PC87591L的问题,当时是朋友换的那个芯片,可朋友提前回家呢,所以不确定当时他换的是不是原型号的片子呢,有谁有这型号的主板呢,告诉我一下是不是这个型号呢,或者大家谁遇到这种问题呢??

网友:
如果确定芯片型号没错就检查下脚位的焊接方面

网友:
我前天修旭日125,换过一个97551的芯片,也是发烫,据说我改高压3.3V和19V碰了,换好后机器可以开机,不过一进系统就休眠,最后发现CPU附近一个二极管烧坏了,换了也没好,最后没办法了

你还是仔细看看芯片周围有没坏什么,还要换个上半部分看看,或拿你的屏到别的地方去试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脚位因该没有问题,我都加焊了好几次的呢,可是还是一样的呢

网友:
楼主说的很对啊

楼主说的对啊
要不换个上部看看可能会有结果

网友:
灰屏?????为什么不考虑高压??或灯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