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双列封装BIOS如何刷写?

楼主(2008-01-11):
(无正文)

网友:
楼主所说的是TSOP32或者TSOP48封装的那些芯片吗?一般的48脚全驱动的编程器都可以写,要是想节约,可以买个TSOP48简易座,10元左右,这样的话,需要把芯片焊下来后,再焊到简易座上,写好了再焊下来后装回主板,要是活动座的话,建议买个TSOP32,40,48三用座,这样的话,比较方便,但是价格高点,在200不到

网友:
是呀,2楼朋友说的不错,那要看你怎么样呢,如果打算用下去就买一个三用的哇,而且不是很容易坏的呢,如果只是刷一次半次就买那个焊上去的,我想焊上去的,肯定用不住,不过价格也低,用几次肯定就会坏的呢!

网友:
其实这种BIOS刷的也不是很多,只是有时候感觉要刷一下测试一下,没有挺麻烦的....

一般的48脚全驱动的编程器都可以写   TOP系统是不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