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X1000笔记本加电不亮

楼主(2008-01-11):
接到机器的时候听客户说是清理风扇完机器就不亮了,开机看了一下却实不亮,电流跑到0。45左右,我想因该是内存那里,本以为很好修就职跟客户说了一下,让他明天过来取机器,可把客户打发走呢,来回换了两次内存还是不行,郁闷,拆机,将主板拿到之后量了一下各项电压都正常,手头上正好有一台这样的好机器,将机器拆了,对着好板子量了一下,没有量出哪里的问题,这机器以前修过几次, 全是修的显卡和CPU供电,其他问题还很少遇到,和好板子经过上电对比的测,发现就是检不过内存,换好内存还是不行,谁遇到过呢,因该会哪里引起的呢!

网友:
内存槽加焊过没有呢?这本的内存槽问题也蛮多啊

网友:
内存槽我加焊了一面,另一面没有加焊呢,我想不因该两面全会虚焊哇,我明天去公司全加焊一下,在看一下,如果还是不行的话,还真不知道搞哪里的呢!!

网友:
我也搞了一个 加焊就好了 在别的地方还做过南桥,昨天才搞的

网友(2009-01-17):
这个机器是不是南桥经常出问题的?我今天接一台人家修过了,南桥有动过,不加电,还不懂从哪里下手,,

网友:
接口的问题

网友(2009-04-15):
多半是南桥的问题吧

网友:
北桥也有可能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