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8-01-11):
有一块865主板,没有时钟电压,请问高手怎么弄啊一个是0.4V,一个是0V用假负载量的。谢谢了!!

网友:
时钟电路工作正常吗    是只有CPU的时钟不正常 ? 你现象没说具体  分析不了哈

网友:
楼主这个问题也太那个什么了嘛,主板上面的时钟多着了,你问的是那个,CPU?还是14。318两脚还是32。768?你只有说明白也人家才好回答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