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了FX5200后黑屏

楼主(2008-01-11):
我加的电脑有点历史了。板子还是ECS 661GX-m7的  今天插了块FX5200,进到了桌面然后突然就黑屏了。显示器显示没信号。但是换了以前的GF440又可以用了。

   显卡应该没问题的,因为是2手的买的时候也试了。

网友:
好像应该是不兼容吧!以前装机遇到过类似的情况!!!!!!!!!!!!

网友:
有可能不兼容,但是可以重装个系统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