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MOS管的技巧……

楼主(2008-01-12):
拆:
用风枪380度吹MOS管的D极,用镊子夹住,感觉差不多了,再吹一下G、S极,然后就直接取下来了!
这样取下来一般不会伤到MOS管及外围的元件,关键还是熟练,多练几次才有感觉!

焊:
先用烙铁拖平主板上的位置,用镊子夹住MOS管,放上去,用镊子按住MOS管,吹D极。先固定一下D极,然后再吹G、S极,用烙铁上点锡,一点点就好,再用风枪稍微吹一下!不用吹太久!
用上面的方法,焊出来的工厂的差不多,外观很漂亮~~ 大家可以试一下!

网友:
这不是十三版的文章吗???

网友:
非常多谢分享,继续支持 感谢您!

看起来好像蛮不错用的....感恩

网友:
好像在那里看到过。。。。。。。。。。

网友:
好的方法是一定需要认真学习的。。等有机会在熟悉吧。

网友:
是按别人的格式写的,但是方法不一样………………………………………………

网友:
简单说就是无论焊或取,都是先搞d级,再搞g,s级,收到.

网友:
感谢一下搂主,好经验多多益善。

网友:
恩!要先搞定D极!!!
有的板子!380C搞不定的!要升温

网友:
前两天吹MOS管,半小时都没下来.最后使莽劲把焊盘也拉起来了

网友:
前天我搞450度.才给吹下来!!!!有时候真怕把管给吹飞了!

网友:
有些确实不好拆 尤其是破板子...2级风 350度半天都不下来  实在不行 狠狠心咬咬牙打到400多 4级风 几下就下来 反正是破板子 小的飞就飞 不过这样 还真没吹飞过旁边的

网友:
我以前搞过一些板,也是很久也搞不下来,一生气,放到消毒碗柜里,按下消毒,完了拿出来,冷却一会,再来搞就容易多了%

网友:
有点像13的帖子哦! :)

网友:
也不错,关键是给大家多途径学习呀,值得学习学习

网友:
不知道高手用烙铁可以做MOS管的焊接操作吗?

网友:
用烙铁可以做MOS管的焊接操作?   很难………………而且不好看…………

网友:
两把烙铁一个放在D,一个放在G,S,瞬间很容易取下来,也很美观,除非烙铁无法下手,我基本上不用风枪!

网友:
用烙铁可以做MOS管的焊接操作?一定要风枪的

网友:
呵呵  我经常都把焊盘弄坏可能是温度不够吧  在不就是我的风枪不好

网友(2008-02-27):
我不用风枪,因为风枪会把旁边的电容吹蜕皮!我直接用30W的普通烙铁焊D极,焊久一点,再迅速焊G和S极,同时用镊子拨动MOS,反复两三次就能拆下来了!

网友:
十三介绍是教新手如何拆、焊MOS管,在论坛了很多人受益匪浅,楼主介绍是个人的经验,互相学习吗。

网友:
我想问下,要是mos管边上有电容怎么拆(不想让电容掉皮)。难道先拆电容,后拆管?

网友:
直吹主板背面最安全,用200度,风量2就行,风量越小,温度越高.

网友:
我也都是从主板背面来拆, 比较没有风险.

网友:
其实主板的零件分布是很有规律的,密布脆弱零件的背面必定是空的,或者只有一些耐温的零件如电容,电阻,运放等,BGA的背面尤其如此,以方便焊接,所以即使工厂设计之初也考虑到焊接加工的风险,我焊接BGA,贴件从来都是吹背面,受热均匀且不受风量影响,安全可靠!!!!!!!!!

网友:
用此方法能拆电容吗??电容不太好拆呀,谁有更简单方法说一下呀???请教了

网友:
用烙铁做MOS管的拆卸和焊接操作确实费劲,我用的50W的烙铁也得十多分钟。

网友:
回复 网友A:

50W的烙铁十多分钟焊接,你的MOS管该挂了,你的焊接水平回家练练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