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CPU假负载冒烟了

楼主(2008-01-12):
370的CPU的杂牌机.上电但不开机.经测发现一场管FDB6030L被击穿(后证明是滤波C坏了).想用FDB7030BL代替.在撤的时候把焊盘带起来了(不知这板子还有救吗?)  .结果一通电CPU坐就冒烟.

  现在7个大的CPU的滤波C被击穿!我该怎么办!

网友:
看情况应该是电容过热冒烟(乳白色的烟)进入座子了,所以你认为是座子冒烟了,检查焊接点的情况,清理干净多余的焊锡。换掉坏的元件

网友:
今天查了一下,下管和滤波C是并联的。南北桥和IO也是并联的。所以只要一个短路,其它表现也一样。烟的确是从CPU坐冒出来的。现在还查不出问题在那里?

网友:
恭喜楼主节约下来一个cp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