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I/0问题

楼主(2008-01-12):
插入键盘后开机诊断卡代码停在20

拔下键盘开机自检完IDE设备后。不动诊断卡代码停在b1..

请问有解吗。谢谢

网友:
键盘口是不是插烂了 ?再看看有没有电压?

网友:
先测一下键盘口的供电,然后看看保险,电阻,电容,然后是I/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