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亮后花屏的液晶板

楼主(2008-01-12):
大家看看是不是屏电路坏了,东芝LTM14C406-L

网友:
个人感觉,是屏线接错或是程序写错了

网友:

应该是程序写的不对,我碰过这种情况 .个人观点.

网友:
你试没试过外接?从做系统?

网友:
这个现象,基本是上屏电路的问题,换主芯片

网友:
驱动不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