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6575E重起没有显示

楼主(2008-01-12):
我有一快MS-6575E   2.00的主板
开机正常,就是重起没有显示
请问引起这种原因的会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
有没有RESET啊,,,是不是BOIS坏了?

网友:
我以前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好像是电容引起的哦

网友:
原来是BIOS出错的` ````现在能开机了```就是重起没有显示 `````电容没有问题哦`````还有什么问题可以引起这种原因的呢 ?~~?~求帮助`````

网友:
BIOS刷的对不对啊,还有复位电路。!!!!!!!!!!!!!!1

网友(2008-04-02):
MS6575E BIOS 刷个试试   可能是BIOS坏了

MS6575E   BIOS    刷个试试   可能是BIOS坏了

网友(2008-05-06):
我想下载啊,这个 破地方怎么有这么多的限制啊 ,草

武汉天涯浪子 -2 注意你的语言!

网友:
我的 经验都是2点了 ,怎么还不 让下载啊 ,草拟码的比

武汉天涯浪子 -2 第二次了,下次再犯直接移交管理员!

网友:
再努力就有经验点下载喽..加油呀,这块板有没有换过IO呀

网友(2008-07-07):
冷静冷静,总有解决问题的办法的。

网友:
将维修进行到底

在重新刷下BIOS吧

网友:
电源也可能引起这种问题,仅供参考!!

网友(2009-07-07):
感谢楼主的分享,真是个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