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假负载,烧CPU座是什么问题?

楼主(2008-01-12):
用假负载,烧CPU座是什么问题?
370上好后就闻到烧到什么东西的味,仔细一看,假负载上的一脚烧黑了,拿起来CPU座一脚烧得黑黑的……晕
cpu

网友:
大部 分 應該是 短路或 電壓偏高 問題,在放假負載之前 應該先量下對地阻抗。

网友:
假负载都烧了,你还敢上CPU!不烧才怪!你先查查CPU供电部分应该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