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笔记本电源的使用

楼主(2008-01-12):
自用一台笔记本电脑
原配电源是18.5V 3.5A的输出,有几次使用过16V 4.5A的电源
使用的过程还算基本正常
请问一下使用这两个电源,对笔记本电脑有什么不好的地方

网友:
电压和电流不相附,背两个电源明显比背一个沉啊,携带不便哦

网友:
电压不一样,可能会烧机子吧,电流不一样,可能没有关系吧

网友:
电源适配器替换虑几点1,电源接口类型,笔记本电源接口种类多,接口不对无法用
                               2,电压,电源最好是一致的好,因为高了容易烧电脑,低了容易不稳定
                               3,电流,电流不能小于电脑额定电流,电流大点没关系的,电流大说明功率大,带负载能力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