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课堂:看这两个电感是多大?

楼主(2008-01-12):
你知道这2个电感是多大?你先说说。其中一个标R50,另一个标1R2。

网友:
①=50mH?,            ②=1.2mH?   这样呢?

网友:
你没有说单位,还有错。

网友:
1 R50=0.5微亨
2 1R2=1.2微亨
我说的对吗?

网友:
哦,原来主板上的电感这么小啊,我还以为我带的mH的单位小了呢,,, ,结果只用到uH.......

网友:
其实还有一种不用R用N的,N表示nH。

网友:
哦,再请教一下楼主“是不是主板有几个大电感,就是几项供电的主板呀?”

网友:
关于几项供电的主板怎么区别到这里看http://detail.zol.com.cn/product_param/4165.html

网友(2008-03-23):
(11H)这是代表什么啊!!!
    是不代表微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