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优派VG500开电一闪就灭的故障

楼主(2008-01-12):
手中一台VG500,开电后屏幕一闪就灭,亮的那瞬间能看见正常的显示内容。关电再反复开关,有时又能正常显示。一闪就灭后,仔细观察,发现屏幕上有显示内容,就是背光不亮而已。

我的分析:
1。有时能正常开启,并能长时间保持正常工作,说明灯管及主要电路应该是好的。
2。能显示内容,仅背光不亮,说明问题很可能在灯管的高压驱动上。
3。主控板到高压板有5根线,其中两根地线,一根12V电源,一根3.3V,一根2.3V。这三根线的电压在背光不亮时同正常点亮时是一致的。这样应该排除主控板的问题。
4。背光不亮时,若拨掉VGA插头,再插上,反复几次,也能使背光点亮,显示器正常工作。这点有些搞不懂了。难道主控板也有问题?

查了几个晚上了,望DX们支招,谢谢!

屏是AU的15“,看驱动板应是2灯管的(仅左右两个插头接到灯管去了,上方那个蓝点的空着),请看图片:

网友:
换个高压板试一下。。。。。。。。。。。。。。。。。。。。。。。。。。。。

网友:
除了换板,能否尝试换元件?请指导。。。。。。

网友:
通过换板确定故障部位,再查故障原因。如果要时间就换板,如果要利润就换件。

网友:
谢谢楼上两位指点!现在我的问题是什么情况下会出现这种情况:“背光不亮时,若拨掉VGA插头,再插上,反复几次,也能使背光点亮,显示器正常工作。”

网友:
其实象这样的高压板,我觉得不太值得我们花太多的时间去修,LZ这个是很好改的板子,连插头都一样的,只要对应好三根线就可以了,两灯板便宜,花太多的时间去修,不值得.

网友:
网上的高压板太多种了,好多都一个样,估计仿制的很多。DX能否推荐一种好用的?给个链接。。。

网友:
学习 呵呵 是啊  说白了 现在的维修就是换件 但是也不能说维修没有一点技术含量。。。

网友:
看看是不是那里虚焊了,再看看供电的场效应管.如果不行的话,就直接换了吧!再说2灯的也不贵.

网友:
换高压板。。。。。。。。。。。。。。。。。。。

网友:
高压控制芯片是什么型号的?是TL1451吗?如果是就是高压板问题。如果不是一般有一组灯管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