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mpaq series pp2130屏亮无显示

楼主(2008-01-12):
compaq series pp2130开机屏亮无显示,但外接显示器能正常使用,换屏上IC AU0071一样,请教各位前辈这是何故?

网友:
VCCLCD供电一般都是由六条腿的中功率管供过来的,查一查它的输入和控制具体哪个有问题。

网友:

该机是灯管能亮即屏能亮但屏上一个字都没有,改变分辩率时屏会闪一下,但屏上一个字都不显示

网友:
加热显卡吧  先查一下供电信号过来没,看你的描述RGB和时钟信号的电压应该没过来,灯管亮说明屏的反馈已经过去了,所以我感觉应该是显卡了

网友:
你说的这个现象好像跟换的差不多呢,不过也有一点区别呢,我的机器是清华紫光M180的机器,开机现在是灰屏,没有任何显示,而外接一切正常,屏上的供电RGB的电压都正常呢,屏是好的,在别的地方测过,现在估计就是屏线,和机器的问题,明天调过来屏线看一下,不行就是主板的呢,显卡是北桥集成的,显卡也有可能!